[笔记本电脑]
关于笔记本无线网卡红色叉没有网络的解决

楼主(2020-11-12):
这个是我修到的Lenovo G50-70的机器,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

网友A:
非常感谢  借助你方法  修好一台

网友:
这样是不是无线的软开关就无效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非常感谢  借助你方法  修好一台

能帮到你,感到很开心

网友B:
联想E42-80呢,也是无线不能用了,打红×

网友:
官网下载电源管理开关不就能用了

网友:
这个要用官网电源管理软件开启,最早在Y46p上有遇到,不用拆机!

网友:
下次遇到可以试试看...

网友:
强开这是    下电源管理不好就这样

网友:
没看明白咋修的

网友:
装个热键驱动就行了

网友:
这是强开啊,强开就关不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联想E42-80呢,也是无线不能用了,打红×

官网热健驱动装一下,有惊喜

网友:
装个联想驱动管家 吧热键驱动打上 快捷键就可以了 打开了

网友:
官网的电源管理驱动可以解决吧

网友:
装个电源管理软件。

网友:
电源管理软件没用的情况下,可以开启

网友:
很多时候还原下BIOS设置就可以了。不需要这样破坏性操作

网友:
如果能简单的还原下BIOS,问题能解决,那肯定是设置BIOS方便呀。

网友:
可调电源是直接用的20v电压吗?解决问题各有各的方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