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钛克neo 620w电源pfc电压波动

楼主(2020-11-12):
一台安钛克neo 620w电源,通电短接绿黑线,测量主滤波电容在340v~360v之间波动,但是低压部分输出电压都正常。
已经更换过PFC芯片,请教一下,这种故障应该怎么修?

网友:
看看光耦正常吗?

网友:
又不发图,是海韵代工的neo么?停产七八年了

网友:
应该是空载输出正常,加载可能就有问题了,这种首先排除次级短路。电解电容容量不足。或者器件焊点虚焊

网友:
检查pfc380v输出检测电路,看看输出电阻是否变质,如果是贴片电阻估计是500k左右。取下来,清除贴片上的红胶,有很多红胶在高压下漏电,造成输出检测电压波动,故PFC输出波动

网友:
检查pfc380v输出检测电路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把大滤波电容更换一下试试,不行再更换启动电路上的电容

网友:
查一查贴片上的红胶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A:
我可以免费修理,你出运费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可以免费修理,你出运费

有些搞不定的可以发你帮忙搞吗

网友:
上机实测,如果无问题就算过关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有些搞不定的可以发你帮忙搞吗

可以,你可以加我微信,免费维修,你出运费,13810223870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你可以加我微信,免费维修,你出运费,13810223870

好的,我多攒一点联系你,先谢过了

网友(2021-02-10):
引用 网友A:
我可以免费修理,你出运费

可以帮我免费修理吗?买包烟钱也可以,我有好几块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