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H341编程器擦除不干净

楼主(2020-11-12):
网购12元的土豪金编程器清除GD25Q64,GD25B64,数据,擦除不干净,擦除W25Q64就不会,不知怎么回事,哪位高手来解答?

网友:
试试选项中的块/扇区擦除方式

网友:
还没有遇到过  我也用的同款编程器

网友:
不存在,除非硬件坏了的(非常有可能)我也9元买过,后来买了809f 809h没有用了

网友:
用的同款编程器,  应该是芯片坏了吧?

网友:
十二元的东西,有时候就会这样的,不然人家几百元的喝西北风。

网友:
这个我遇到过,我的是接触问题,我用座子有时候接触不好,洗板水刷一下就行了,我的不是你这个型号

网友:
会不会就是低压的那种

网友:
两个芯片,都是从正常的主板上拆下来的,刚开始我以为软件不支持,更换了软件还是一样,软件里能找到芯片的型号,但不管如果,就是没法擦干净,

网友:
还没有遇到过  ,我也用的同款编程器。

网友:
真是无语了,搞得我现在一看到GD的芯片就烦,总是拿它没办法,会不会是编程器有故障呢

网友:
支持列表不同啦,还是贵点的好

网友:
大家用这种编程器,是在什么系统下使用,我WIN7,win10,试过都一样

网友:
xp或32位系统

网友:
我的341能读能擦能校验就是不能写,一写就出错。

网友A:
我只遇到XXT100这样,CH341挺稳定的。不行的话就用NeoProgrammer试一下

网友:
Programmer也有使用1.41和2.0的版本都试过,支持列表里面也有,但就是没办法擦干净,不到1秒就显示完成,

网友B(2020-12-19):
引用 网友A:
我只遇到XXT100这样,CH341挺稳定的。不行的话就用NeoProgrammer试一下

早试试了,一样的

网友:
我的341校验一直出错,换了M100E

网友:
芯片坏了也会擦不干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早试试了,一样的

有没有想过这个ic根本不支持

网友:
这个编程器对GD系列芯片兼容性很差

网友:
换个芯片吧

网友:
换了一个又一个,N个了,就是不行,才发贴求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