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扇不转

楼主(2020-11-12):
联想T400风扇不转,开机就动弹一下,用可调电源给风扇5V电正常转,确定风扇没问题,求解答!本人电脑小白就自己在瞎鼓捣。
测量1脚5脚有3.3,2、3、4无电压,但1和2没有线。

网友A:
有些主板设置是要到一定的温度风扇才转。

网友B:
你修主板就看风扇,怎么看的出问题,只要有检测就不会一直转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修主板就看风扇,怎么看的出问题,只要有检测就不会一直转的

开机报错Fan error  ,进PE等到烫手了还不转,就是风扇不转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些主板设置是要到一定的温度风扇才转。

已经烫手了,还是不转,在过一会就得断电保护。

网友C:
风扇飞个供电。

网友D:
有可能温度检测或风扇驱动元件出问题

网友E:
换个新的试试,带有检测速控啊,不行改线常转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可能温度检测或风扇驱动元件出问题

我是在PE里测试的,结果进系统就正常转了,真是驱动的问题啊!有点不理解,为啥进PE不转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换个新的试试,带有检测速控啊,不行改线常转。

想学习这个电路,遇到几个都改长转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
风扇飞个供电。

想学习这个电路,遇到几个都改长转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