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81m-e r2.0 不出CPU供电

楼主(2020-11-12):
主板 华硕h81m-e r2.0
故障 正常触发 无复位 有时钟
测量 内存供电 1.5  桥供电 1.05  1.5 ME供电 都正常   pciE 时钟也正常 CPU供电 0 不正常  电源管理芯片 第一脚 EN 1V  第二季 PVCC 5V  南桥到CPU PROCPWGD 1V
dmi总线无异常
更换 电源管理芯片 刷BIOS无果
特来请教大神  这个CPU预设供电 1.7V 还需要哪些条件

网友:
台式机主板搞得少了

网友A:
EN你看看点位图是从哪里来的,1v是否正常?还有换了电源管理芯片,pcie还是能测到时钟电压么

网友:
坐等大师的指导,条件有,CPU电压不出很普遍,自学很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N你看看点位图是从哪里来的,1v是否正常?还有换了电源管理芯片,pcie还是能测到时钟电压么

EN 桥供电过来的    芯片已换   时钟正常

网友:
EN 桥供电过来的

网友A:
看看cpu供电芯片下面是否有驱动芯片,驱动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,我昨天遇到个华硕 z87,4个驱动芯片有一个没有bst电压,导致整个cpu供电没有出来,我拆了它和它那组的上管后,就可以开机了

网友(2021-02-08):
引用 网友A:
看看cpu供电芯片下面是否有驱动芯片,驱动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,我昨天遇到个华硕 z87,4个驱动芯片有一个没有bst电压,导致整个cpu供电没有出来,我拆了它和它那组的上管后,就可以开机了

今天修技嘉主板h61,开机进系统就卡死,卡死的时候处理器电压就没有了,三路里面,只有一路的上管有波形,其他两路有电压,但是上管g极没波形,不晓得是不是和你一样

网友:
PG电压是不是低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