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3V_EN 未开启 不知道开启条件 有图

楼主(2020-11-12):
For Thermal Portect Shutdown
用于热保护停机
求助

网友:
兄弟帮忙看一下子

网友:
把r492拆了看看有没有,还是稳压管那边拉低了,

网友:
EC 到 这里有断路吧??

网友:
有断路吧??

网友:
来自EC吧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3v-en- r没电压,可以断开r492再量看有没有电压,如果没有就查ec那边

网友:
阻值正常吧

网友:
告诉你们吧,这个机就是这样的,待机时有线性3.3 5 和5v供电 但3.3就是没有,触发之后才有,后来发现键盘开机键坏了,换了个键盘能触发,但是点不亮,然后再刷个BIOS好了.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