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卡能找到,驱动也正常,偏偏上不了网

楼主(2020-11-12):
一块技嘉ga-z77m-d3h,原先就是网卡坏,它的网卡型号挺特别的,是ar8161的,其他大路货都代换不了,只能网购回来换上后正常了。

用了大概半年,现在又上不了网了,网卡能找到,驱动也正常,但就是获取不到正确的ip,ip一直是169.254.xx.xx这样的。手动设置固定ip也不能上网。重启、更换路由器、网线也试过,都不行。

是不是网卡坏了?

网友:
插个PCI网卡拉倒

网友A:
网卡又坏啦,别折腾了,这板子的通病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网卡又坏啦,别折腾了,这板子的通病

是吗?有这个通病啊?
技嘉的东西还真是越来越烂了。
算了,弄个usb网卡凑合吧

网友C:
有没有静电管子拆了!不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吗?有这个通病啊?
技嘉的东西还真是越来越烂了。
算了,弄个usb网卡凑合吧

ar8161就是容易坏

网友:
有时驱动看上去正常,但是也可以考虑换个驱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没有静电管子拆了!不要了

为什么要拆掉?

网友:
主板BIOS恢复一遍模式

网友:
没有为什么   我遇见的拆掉就可以

网友:
技嘉的板子,之前老电脑也是出问题,最近又搞了一个技嘉的板子,BIOS垃圾不说,板子也设计的很脑残,下一个死也不会用技嘉这种垃圾板

网友:
6脚防静电芯片吧

网友:
网卡一般会装两个6脚的防静电二极管,把这两个都拆了,估计就好了

网友:
外接网卡,没有必要修了(屏蔽内网卡)。

网友:
mac地址不对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