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官网bios修改工具

楼主(2020-11-12):
亲测可用的 安装完成后 使用方法自行百度

网友:
干什么用的呀?

网友:
官网bios格式cap用普通编辑器无法写入 改成bin格式才能写进去  这个是用来修改的

网友:
有一点用,不过对于大部分编程器没有用如809hf 809h等自动去头,自动转换

网友:
我用809F直接就可以刷进去  自动转换格式

网友A:
下载了,发现里面有“当下软件园”的url,实际这个是 MiniPro 编程器(TL866系列)的编程读写软件,版本 6.10。楼主所说的功能应该是编程写入时,通过选择起始地址为“0800”来去掉华硕官网上下载的BIOS的格式头部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下载了,发现里面有“当下软件园”的url,实际这个是 MiniPro 编程器(TL866系列)的编程读写软件,版本 6. ...

是的,是的,找了好几个这样的工具都不能用,这一个可以用。

网友:
收藏下次使用

网友:
可以用809F 直接刷就完事了.自动转换

网友:
谢谢,华硕h61以后的主板 用341编程器 需要修改才能刷

网友(2020-12-23):
有些华硕的BIOS是以程序的存在。这种应该怎么操作呢。现在有遇到

网友:
还有一个就是,华硕的升级BIOS是否可以替代编程器刷写

网友:
这方法早就有人发出来了

网友:
66666还行吧 !!

网友:
以后用的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