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45笔记本 独立ATI显卡的开机0.73-0.9 掉电。

楼主(2020-11-12):
DELL 1545独立ATI显卡的,开机电流到0.9-0.73掉电,有时可以上到1.12-0.82 ,CPU PG正常,有CPURST,BIOS有波 双点波,HADS#有波,内存总线有波,就开一下就掉电,还能在开,同样掉电.不加内存也同样掉电,维修没思路了,不上BIOS芯片 就不触发。

网友A:
有示波器只有慢慢对比测试哪里掉电了,有没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我一般干了显卡再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示波器只有慢慢对比测试哪里掉电了,有没有短路的地方

有时掉电 有时0.73停了又不掉电。。。。。 有时又能上到1.12 刷过BIOS  也一样  但发现南桥比较热 这机器南桥是不是正常的板 也那么热的呢

网友B:
可能是显卡虚焊,有些机器自检先检测pci-e总线,检不过就可能掉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能是显卡虚焊,有些机器自检先检测pci-e总线,检不过就可能掉电

风枪吹也一样。。明天上手术台看看吧

网友:
A卡头疼啊。外围搞就直接做显卡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