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编程器刷台板官网bios问题

楼主(2020-11-12):
编程器刷台板官网高版本的bios,刷好了,不开机,用之前备份的bios,可以正常使用。这个是什么问题。,台板技嘉b350m-game3,双bios怎么刷,主板上标识1个m,一个b。怎么刷bios,官网bios一个是f31,一个是f40,怎么刷。

网友A:
还有一个问题,编程器刷笔记本官网bios,刷完不开机,用备份的使用正常。什么问题,搞不明白

网友B:
主板型号是什么的BIOS就涮什么型号的BIOS,官网下载BIOS后要解压的,主板双BIOS都是一样的,编程器首先要识别到芯片的型号,对准型号才能涮,编程器要设置涮之前要先清空芯片,

网友C:
M是主bios  B是副Bios程序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主板型号是什么的BIOS就涮什么型号的BIOS,官网下载BIOS后要解压的,主板双BIOS都是一样的,编程器首先要识别到芯片的型号,对准型号才能涮,编程器要设置涮之前要先清空芯片,

解压过了,没有清空,直接刷的,不清空刷,就不开机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M是主bios  B是副Bios程序!

你可以先刷低版本  然后在线升级高版本BIOD程序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M是主bios  B是副Bios程序!

没有搞过台板,还以为两个都要刷呢

网友D:
只要刷一个m,很多时候对换一下bios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只要刷一个m,很多时候对换一下bios芯片

下次试试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可以先刷低版本  然后在线升级高版本BIOD程序!

他是换CPU了,低版本CPU没有,需要刷高版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解压过了,没有清空,直接刷的,不清空刷,就不开机吗

不清空有些数值就还在那个位置,BIOS程序就不对,可能会造成现在的问题,一般主板型号官网出的BIOS是没问题的,之所以出现涮后的问题,BIOS芯片要和原来型号一样的,我试过有些BIOS芯片不能代

网友:
如何调用服bios,

网友:
有的电脑主板BIOS只能升一级,版本高了电脑硬件是不支持的。高版本的BIOS是针对高版本主板,低端主板是不支持的。(不要想着可以软件向下兼容,特别是品牌的主板)。

网友:
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一版本的BIOS有几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有一个问题,编程器刷笔记本官网bios,刷完不开机,用备份的使用正常。什么问题,搞不明白

那肯定还要刷EC啊!

网友:
双BIOS的板子 两个芯片对调下  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:
不清空不能用,必须清空,不清空有些数据没有被覆盖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