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们这个可以用多大的替换

楼主(2020-11-12):
10v450uf可以用那些常用的替换

网友:
10v450uf

网友:
自己百度下电容替换原则

网友:
容量接近,耐压≧原本的

网友:
那要看是什么电路板了,有些电路设置的原因,只能换和原来大小的电容,如果一般电器,代换的话,首先内压要比原来的大,容量嘛330到1000也行。要求不高的电路就能这样换。

网友:
16V470 应该没问题

网友:
很多啊,滤波的耐压够就可以,470的

网友:
还要考虑耐温度和体积大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