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软件技巧]
win7旗舰版改成专业版 批处理 2分钟搞定 自制

楼主(2020-11-12):
   最近客户正版化要求安装专业版,懒得一台台备份重装,自己研究一下可以过检查的更改办法,就是结合了批处理命令原里很简单,下面简单讲野一下吧。
1.修改注册表数值

按Win+R打开运行,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,定位到HKEY_LOCAL_MACHINE\Software\Microsoft\Windows NT\CurrentVersion;

在右侧窗口将EditionID数值Ultimate修改为Professional,ProductName键值Windows 7 Ultimate修改为Windows 7 Professional;

2.修改版本信息(必须先更改所有者和权限

Win7系统的版本信息储存在C:\Windows\Branding 文件夹下,其中C:\Windows\Branding\Basebrd\zh-CN下的basebrd.dll.mui 文件就是储存版本资源的地方。我们可以使用资源修改器进行修改。

2.1修改原文件

      使用Resource Hacker工具打开basebrd.dll.mui 进行修改,其中字符改成win7专业版.把其中的位图也换成相应的版本(bmp格式)

2.2把其中的位图也换成相应的图片压缩包中包含
我制作的这个批处理包含了,修改注册表和权限,只需要手动更换欢迎界面的图片就可以了。省了很多麻烦目前测试可以过检测。直接运行旗舰版改专业.bat 然后用
Resource Hacker进行更换位图就可以了。

网友A:
我擦?这样干的意义在哪里啊?

网友:
不明所以

网友:
Win7正版化?
微软早就不卖Win7了,谈何正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擦?这样干的意义在哪里啊?

客户要求,这样操作就能钱到手。

网友:
客户给钱就行,不存在有没有意义,对客户有意义就行了

网友:
有现成的资源吧,改了好用吗

网友:
客户给钱就行,不存在有没有意义,对客户有意义就行了,有改后的体验客户吗?

网友:
下载来试试看

网友:
微软早就不卖Win7了,谈何正版

网友:
win10,前几天,倒是有个妹子,说一定要家庭版,不怕查;如她所愿,加钱就是.

网友:
直接有改成旗舰的命令啊,原版盘塞进去自动复制的啊

网友:
还是旗舰版,有用?

网友:
这是改的系统什么文件   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