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ivo nex随时卡死有老哥遇到过吗?

楼主(2020-11-12):
关机充电也会卡死   卡死之后待机就只有30ma电流  必须重新扣电池才行.  趁着不卡死的时候,测试功能也没有什么异常的

网友:
疑难杂症难弄,Vivo nex,现在这些新款的刷机需要授权吗?现在新款手机刷机都刷不来了

网友:
硬盘吧,挂个电池测试

网友:
硬盘虚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:
不会是哪里虚焊了吧

网友:
有老哥遇到过吗

网友A:
把尾插小板断开测试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尾插小板断开测试看看

我单板试过 会定30ma 应该也是卡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