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hp1216开机初始化不过。修好打印效果不正常。

楼主(2020-11-13):
经客户描述,开机初始化不过。一直卡初始化不动。不进系统。
维修思路。从简单到复杂,先看激光。后加热,电源板,主板。
拆机发现。打印机里面有蟑螂爬过,所以确定打印机故障问题。52.0激光扫描仪错误。清理激光器以后。初始化通过了。效果是鬼哭狼嚎的。
初始化问题,激光器居多。

网友:
故障点再哪里?是蟑螂腐蚀了电路板还是激光器件

网友:
是蟑螂腐蚀了电路板还是激光器件

网友:
激光器问题。

网友:
我修过是这样的字,但我那个是没有这么浓,有点淡,后来是高压板问题

网友(2021-01-17):
清洁激光器 主要是玻璃还是六棱镜

网友:
透光镜没有安装到位。清洁维护一下就好啦

网友(2021-03-19):
因为蟑螂清激光器洗板的不少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