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 E460 ACPI_BIOS_ERROR 报错 ?

楼主(2020-11-13):
THINK E460 ACPI_BIOS_ERROR 报错 ?
机器本来时显时不显,检测显卡问题,拆显卡发现有掉点,
索性去掉显卡供电电感,改成集显,当时测试好没有问题了。
放了两天,客户来拿机器,发现开机蓝屏,以为系统问题
准备装系统,拿U盘进PE,就是这样的报错 。
1,刷了三个BIOS版本,2.换了内存,3.拆除了其它外设配件   都一样……
求助各位,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 解决了的,不会是CPU问题吧  ?

补充内容 (2020-11-23 15:42):
没办法,又定了一个显卡装上了,不报错了,但是装独显驱动会蓝屏,直接把独显禁用了,用集显一起正常,谢谢大家的回复。

网友A:
就是显卡问题。集显没改好

网友:
ACPI 就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先换内存 硬盘

网友B:
试着用UEFI模式进PE看看,能进去的话,你就直接用UEFI模式来装系统

网友C:
最好先刷个BIOS试一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是显卡问题。集显没改好

这个改集显就是把独显供电断开就可以了,没有其它改动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最好先刷个BIOS试一试

刷了三个了,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试着用UEFI模式进PE看看,能进去的话,你就直接用UEFI模式来装系统

UEFI 模式也不行

网友:
内存换了,不带硬盘都是报错

网友D:
那块呢 ?具体说一下吗 ?

网友:
没改好,BIOS报错,自检不过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块呢 ?具体说一下吗 ?

跟显卡有关的都会引起啊,只要显卡没正常工作,就会有这个报错,如果cpu和显卡通讯的模块坏了,那么cpu也是有可能的

网友:
感觉是cpu 集显之后跟独显没有关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是显卡问题。集显没改好

THINKPAD的新机器都这样,显卡这一块出问题就会报这个ACPI错误,直接拆电感改集显这方法已经没用了,研究下怎么改电路屏蔽独显吧。或者把独显修好

网友:
显卡这一块出问题就会报这个ACPI错误

网友:
你试试linux 开日志显示,或者是用x86的dtb看看能不能开机,最后一张显的是电源设置有问题,acpi bios error都是acpi问题,这玩意在bios里面,你换一个试试吧

网友:
用微软官方的那个启动盘,百试百灵,不要进pe

网友:
换显卡,然后吧4个显存重装一下就好了,首先确定你的显卡是坏的,不然就是显存引起的,都是带黑胶的,要干一起干吧,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BIOS里面也要调整成集显模式。

这个BIOS 里面没有设置选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