碧海杨帆视频展台无法识别USB

楼主(2020-11-13):
碧海杨帆视频展台无法识别USB,或者是插上设备导致USB接口全部失灵

网友:
是音视频播放器吗?见得少

网友:
tfq先测5V供电有没有

网友:
不是供电问题吧

网友:
这玩艺好简单 ,就是一个HUB  一个摄像头   不行肯定是     转轴处线断了 。

网友:
转得多了 磨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