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ad5不开机故障维修

楼主(2020-11-13):
  故障机型:iPAD 5

  故障现象:不开机

维修过程:

  接电触发后定电流40MA左右,链接电脑机器在DFU模式,刷机报错40,刷进恢复模式发现没认到序列号。结合报错代码。判断故障出在硬盘或者硬盘电路。拆机发现硬盘有拆过的痕迹。测量硬盘1.8和3.3V均无供电。查找图纸这两路供电都是由U3850转换而来,由于拆过硬盘,可能供电管被吹虚焊了,重装后供电恢复正常,但是故障依旧。只能拆硬盘了,拆下硬盘,焊盘有掉点的情况。

维修结果:

  重新补回焊盘,装回硬盘,故障修复维修结束。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真功夫啊,掉点太多了

网友:
拆掉了好 几个点

网友:
是的掉 了好几个点。。圈圈打得一般般

网友:
圈圈打得一般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