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ppo r9s 关机漏电

楼主(2020-11-13):
关机还有100ma的电流,能把电池耗尽,然后就低电充不进电?有通病吗?怎么修?

网友A:
有无进水?观察,测试漏电电流,焊线调压烧出来,松香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无进水?观察,测试漏电电流,焊线调压烧出来,松香份

测量不到短路的地方,这种情况我就不知道怎么松香烧鸡了,  上了松香,插电很久,没有看到哪里融化

网友:
电流小烧不出来的

网友:
有100毫安的还是比较容易的,甚至漏电30的我基本都能搞出来,松香是不行的,而是靠嘴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