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修T460P进水+仪器仪表维修

楼主(2020-11-13):
好久没发帖,主要是没下载分了
进入正题,接了台Thinkpad T460P进水了,突然发现又好久没修本子了有点心虚,客户描述前一天晚上进水后第二天早上开机1长3短3短1长报警,不显示。
拆机检查每个部件,发现一修机从来没拆过,主板没有一点进水痕迹,最终拆到触摸板发现接口排线有进水氧化的痕迹,拔掉触摸板开机还是同样报警声,1长3短3短1长是内存自检不过,但我觉得不是内存那块的问题
到这需要分析下,整机只有触摸板排线接口进了点水腐蚀,所以重点排查排线接口电路

测触摸板接口JCP1每个引脚的对地阻抗,发现SMB_DATA_3B对地阻抗只有40欧姆,明显不对
这个信号是PCH桥经过MOS管发出来的,到扩展坞,内存和触摸板的接口,中间没啥器件,拆了MOS管PCH那头阻抗正常,MOS管下级检查发现保护管D6704击穿了,直接拆了试机亮了,SMB_DATA_3B也到内存槽这就解释为什么会1长3短3短1长报警。

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,来看看我10月份修过的仪器仪表,首先一台西门子808D的铣床电脑,运输撞烂了,换了壳、屏幕、一些杂七八的器件,没啥技术含量纯捡漏

一台国产的盐雾箱,工厂产线里老化测试用的,就是产生盐雾的,故障是它自己产生的盐雾把自己给腐蚀了,主板腐蚀太严重直接联系厂家买主板换好了,没啥技术含量为什么发上来给大家看呢,我觉得太搞笑了

上重点,有一台日本横河WT3000E维修花费了点时间,故障是产线的工人误操作把输入最大1000V的通道接了近2000V的电压输入进去烧毁了,客户描述烧毁的通道无法采集电压信号

到我手通过测试发现开机运行都正常,烧毁的两个输入通道会提示输入超范围,红色报警图标闪烁
拆解发现这台机子的4块子卡与机箱部分都是隔离通讯的,可以插拔
拆解损坏的子卡发现1000V输入通道相关的线束烧断严重,共模电感线圈都烧断了,拆到这有点心凉,先把断线和损坏的共模电感修补替换,试机故障依旧,看来是有器件损坏了
到这里需要分析下,输入信号是从共模电感经10M欧姆的衰减电阻给到后端采样电路,故障是没有任何信号输入的情况下显示输入超范围了,我的猜想可能某个放大器击穿后信号飞了

拆了采样部分的屏蔽罩,仪器仪表类维修不要指望有图纸,简单的跑线路分析,第一级MOS管分立运放,第二级OPA627集成运放,到74系列的门电路,一直送到凌力尔特的LTC16031的16BitADC,再到FPGA

输入超范围先一级一级拆吧,我拆的时候走弯路了,我是从ADC往前拆的,断开ADC模拟输入故障依旧,后来从输入端开始拆,第一级分立运放由7个MOS组成不好拆,从第二级拆,取下OPA627就不报错了,所以判定分立运放坏了,订了料件安装测试故障排除(我是分立运放的所有MOS管换了)
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,仪表类维修不是这样的,需要把机器送到本地的计量中心测试。最终发现其中一个通道采样不准,3通道误差有20%左右,所拆机继续修,最终发现OPA627反馈用的比例电阻阻值不正常,电阻被大电压击穿阻值变了,当然采样不准啦
但是找遍了也找不到这个电阻的厂家,是日本的精密电阻,25K:2M,千分之一精度无感薄膜电阻,5PPM的温漂,最终找了个国产的代替,原机这个通道万分之二的精度,用国产电阻代替后精度只能到万分之四,客户也能接受这个精度,这台功分仪才算圆满修复结束
大家一定想问维修费多少,5位数吧,觉得带劲的给个分吧

网友:
5W吗。我也愿意花时间  a a

网友:
找个价格太给力了

网友:
:kaixin:没人喜欢这个吗,迅维能开个仪器仪表类维修栏吗,我修的仪器仪表太多了没地方发帖

网友:
水平不错,高人.

网友:
后面这个就厉害了!给我花点时间也修不好。上面的笔记本还能整整。上万的维修费给力啊。

网友:
我修仪器最少4位数起,仪器类的维修都是没有图纸,需要懂基本模电知识,会抄板简单的AD绘图之类的,因为常涉及到小信号放大,AD、DA等等,有时甚至绘图仿制板子维修

网友:
大佬,太厉害了

网友:
厉害啊,这个仪器给我的修的话,就算给我半年时间我可能都修不好。。。果然,钱都是给高手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