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我是修电脑的,自用的7P。

楼主(2020-11-13):
毛病就是用微信的时候掉电特别厉害,基本上1分钟电池掉1个点。待机正常,看视频1小时十几个点吧、掉电快的时候摄像部位发烫厉害。给人家修的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。我这两天就自己在玩,发现只要打开测距这个应用就会出现一分钟掉1个点的问题了。这个是什么问题的  我好告诉维修的师傅哈

网友:
摄像头电路吗?甩锅的或者换了代换相机吧

网友:
有地方短路,具体的需要排查了

网友:
拆掉摄像头看看 是不是还漏电快  换块电池

网友:
老方法!先拆机仔细观察然后老老实实打阻值

网友:
刷机应该会好~碰到过这样的问题,dtu模式下刷

网友:
如果刷机好用,红包感谢

网友:
漏电与电池

网友:
外接电源看电流

网友:
建议换一家修,这种不太会的你告诉他故障位置,也只会给你扩大故障

网友:
刷机 换后摄 检测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