鸿合HO-A51 好机备份BIOS

楼主(2020-11-13):
鸿合HO-A51

网友:
谢谢分享  还没有修到这一款

网友A:
有图没有?我这个机器能亮。USB都不能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图没有?我这个机器能亮。USB都不能用

图纸没有喔。量下供电正常吗?阻值正常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有图没有?我这个机器能亮。USB都不能用

修好了吗,我也有一台,USB 不能用。供电 阻值正常

网友:
楼主,此板USB不动的修好没有。网上接单均能修理希沃鸿合OPS机器PC模块。可QQ联系我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修好了吗,我也有一台,USB 不能用。供电 阻值正常

修好了。。我的是换的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图纸没有喔。量下供电正常吗?阻值正常吗?

我的修好了。5V对地正常。就中间两根针对地不正常。。直接换的桥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修好了。。我的是换的桥

我也修好了,TMD是硬盘有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我也修好了,TMD是硬盘有问题

TMD硬盘有问题。会导致USB不能用??我书读的少。不要骗我

网友D:
TMD硬盘有问题。会导致USB不能用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MD硬盘有问题。会导致USB不能用??我书读的少。不要骗我

应该是硬盘有问题导致卡死。 拔掉硬盘就OK,换了个硬盘就OK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TMD硬盘有问题。会导致USB不能用??

我的供电正常数据阻值正常,确实拔掉硬盘就行了。换个硬盘也行了。换回原来硬盘还是USB用不了,反反复复试了几次,就是硬盘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我的供电正常数据阻值正常,确实拔掉硬盘就行了。换个硬盘也行了。换回原来硬盘还是USB用不了,反反复复 ...

好经验。。下次注意一下。。但是为毛会这样呢。。。硬盘拿到其它机器上。是不是好的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经验。。下次注意一下。。但是为毛会这样呢。。。硬盘拿到其它机器上。是不是好的呀

只是拿到台式机上扫描的。正常,坏道也没有只有几个绿块

网友:
楼主太力害了,值得学习啊

网友:
早给楼主,加分了

网友(2022-09-28):
下载一个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