拯救者Y920/Y910-17的Raid0组建步骤 固始县新虎快修科技

楼主(2020-11-13):
拯救者Y910/Y920搭配双通道SSD接口,支持将两块NVMe固态硬盘组成Raid0模式。
注意:组建RAID 0会格式化硬盘,需要注意备份文件。
准备工作:
2  使用安装版本win10 64位系统原版安装镜像(Ghost镜像不支持)制作好的系统安装U盘。
2  Intel提供的Raid模式驱动,获取方法参照:
如何下载及安装RAID驱动程序
2  2块相同容量的固态硬盘(建议同品牌,同型号)如下图:
操作步骤:
1、首先将附件中的RAID驱动下载,解压缩后保存在win10系统安装U盘内。
2、备份好固态硬盘所有重要的文件。
3、关机状态下,用细点的东西戳一下一键恢复。

4、然后选择BIOS Setup。
5、进入bios后,选Configuration这个页面,将SATA Controller Mode改为Intel RST Premium,然后下面会多出一个Intel子菜单,如果没有的话,按下F10保存,然后重新根据第3-4步进入BIOS。

6、打开上一步多出的子菜单,然后再打开下图光标所选的菜单

7、按照图示操作。

8、此时可以看到创建好的Raid分区,然后按下键盘ESC键,会弹出对话框,按下键盘的“Y”键。

9、将Boot Mode改为UEFI模式

10、插入U盘然后按下图操作。

11、如果无法引导U盘,检查U盘是否制作正确,根据第4步戳一下一键恢复,然后选择Boot Menu。
12、选择引导自己的U盘。

13、鼠标点击:进入到安装win10系统的界面,选择仅安装Windows (高级)。

14、此时图中是看不到刚刚组建好的Raid分区,现在选择加载驱动程序。

15、先点击浏览,然后根据选择U盘内提前保存好的Raid驱动(64位系统选择64位的驱动,32位的系统选择32位驱动),界面加载驱动后,勾选“隐藏与此计算机硬件不兼容的驱动程序“,然后点击下一步(若没有找到,请重新扫描看看或者核实驱动文件是否正确保存在U盘内)。

16、加载驱动后便可看到创建的Raid分区,现在选择RAID 0驱动器,然后点击新建。

17、根据个人需求填入给系统盘分配的空间大小(比如给系统分区分100GB,就填入102400),然后点击应用。

18、然后选择刚才分好的主分区,点击下一步,根据提示选择确定,执行安装过程。

19、然后开始安装系统,安装完毕后,点击立即重启后就可以拔出U盘了。

20、进入系统后,右键开始菜单,点击磁盘管理,可以打开这个窗口(建议拔出U盘,以免盘符错误)。

网友:
即独立磁盘冗余阵列,还要加载NVME驱动,英特尔的固态呢,

网友:
创建阵列后速度能提高多少,来个测试图,这么快的速度做视频压缩 动画制作 3d建模有用,

网友:
这种安装的方法不错,值得推荐给广大师兄弟们安装...

网友:
这个技术活儿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