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deaPad 320S-13IKB 小新 潮7000-13 硬盘不识别问题 固始新虎快修科技

楼主(2020-11-13):
IdeaPad 320S-13IKB 小新 潮7000-13 硬盘不识别
更换同型号的硬盘依旧不识别,替换22 80的硬盘测试,能够正常认到硬盘
1.找一个空U盘(usb3.0),格式化为fat32
2.解压文件到U盘内
3.bios中OS optimized Defaults设置为Disable
4.f12,进入U盘程序
5.进入efi环境后,按Esc,避免自动引导
6.选择你的U盘,进入 (一般是输入   fs0:  )
7.运行UnlockME,运行后系统可能会重启
8.重启后,然后运行flash
9.认到hdd后,进入系统下LOCKME加锁(刷完之后需要再Lock ME)。
10.请在OS下面运行附件的closeme.bat进行ME lock(DOS以管理员运行)
此操作不会涉及硬盘数据
如果不放心,建议第1-8部可以取下硬盘操错
做完第8步后,再添加硬盘测试是否成功

ps:不提供任何技术支持 也不要加我

网友A:
就是要升级BIOS是吗?

网友:
为什么要这样操作, 意思是更新了BIOS内容吗,

网友:
受教了,这样是不是能升级bios中的me解决 换桥和cpu后半小时掉电?

网友:
直接取下来刷不一样吗

网友:
这个也可以搞,厉害厉害

网友:
如此深操作的意义在于何在?更新了 硬盘上的bios吗  兄弟说的清楚些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是要升级BIOS是吗?

貌似联想硬件锁,联想早期本子都是无法更换网卡之类的,都是锁硬件

网友:
应出自联想知识库吧?

网友:
更换硬盘了

网友:
很少遇到这种问题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