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490-p不开机。

楼主(2020-11-13):
主板上cpu没电压,不上cpu供电正常。换过bga,cpu脚座,io,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你确定cpu是好的么?

网友A:
你这个问题首先换cpu,如果不行换主板,新主板还在保不应该折腾。你这么一圈换下来主板废了没法售后了。

网友:
换了那多东西啊,够耐心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问题首先换cpu,如果不行换主板,新主板还在保不应该折腾。你这么一圈换下来主板废了没法售后了。

Cpu是好的,换了好几个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