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tx560怎么砍AB通道

楼主(2020-11-13):
看了论坛改BIOS砍显存通道的帖子,我想砍AB通道怎么改?只知道01是A,04是C,08是B,原板是八个焊盘四个通道,每块256M,A通道没装,BCD三个通道有1.5G,原BIOS就是01,现在B1损坏,想把B通道也砍掉,只剩CD通道也还有一个G可以用。BIOS里要改成多少才行?这个256M的三星显存搜了下,淘宝咸鱼都没卖的。

网友:
这个好像只有十哥哥会改

网友A:
猜测一下 a对应的是00000001 c对应的是00000100 b对应的是00001000 那么a+b能否是00001001呢?试试09 可以尝试一下 不懂胡猜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猜测一下 a对应的是00000001 c对应的是00000100 b对应的是00001000 那么a+b能否是00001001呢?试试09 可以尝试一下 不懂胡猜的

01到0F都试完啦

网友:
砍B通道又是多少?08好像是D通道吧?

网友:
插个眼,楼主学会了分享一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