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505有待机,不触发,EC带程序

楼主(2020-11-13):
机器型号:联想G505  板号:LA-9911P
       故障:有待机电流,按开关不触发。
       维修:机器上有AMD A4的标签,此机器是采用AMD单CPU的。图纸在最后配有时序图,图中可以看到,正常插上电源,EC就会发出,EC_ON,来开启+5VALW,+3VALW,测量3.3V和5V正常,接下来3.3V芯片就会发出一个SPOK和EC发出的095_18ALW_PWR_EN,来开启0.95V和1.8V电压。

SPOK信号是从PU401的2脚发出来的,2脚实测1.7V.正常应该是3.3V吧 但是测得PU502的5脚和PU601的3脚都是0V,也没有短路,测量这两个脚是通的

最后判断是这个SPON断线,重新飞线,测量开启脚电压1.7V,再测0.95V和1.8V已经正常输出了。

不知道是不是开启电压对地有短路,应该不止1.7V。这正常两个电压正常后以为就这么简单,开机还是一样,看时序,这两个电压出来了就会发出RSMRST信号了,测量0V,EC是KB9012,内部带程序,飞线先刷个吧。

刷了之后好像没什么变化,再EC RSMRST脚翘起来,开机有3.3V,这个要按开机键才有输出。但是这时还没有焊回去,机器有电流了,而且还亮机了。再看电路,

只有一个D3和一个电容C209,顺便把电容换了,再把EC RSMRST脚焊回去,都能正常开机了。电容用表测量也没有测出问题,

机器是算修好了。
这个RSMRST电路中的D3是干吗用的。
还有这个机器正常开机电流的200多MA,感觉怪怪的

网友A:
EC刷程序怎么接线的啊

网友B:
楼主的基础功真 扎实学习了

网友:
4位半万用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C刷程序怎么接线的啊

这个论坛大把教程,和BIOS程序都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的基础功真 扎实学习了

多谢夸奖,很多都没头绪

网友C:
拿来装的,客户说很高级;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拿来装的,客户说很高级;

我也有,哈哈

网友:
KB9012程式坏了

网友:
赞五位半fluke

网友:
KB9012见过在联想G480上,程式坏,致不充电故障一例

网友:
经典,先保留下来

网友:
D3就是稳压哦,最后看来是电容的问题吧,弱弱问下bios怎么接线的呢?

网友:
我那个和你这个不是一个级别的比不了,穷的很

网友D:
楼主桌子上垫的是什么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桌子上垫的是什么?

迅维家里买的高温垫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迅维家里买的高温垫子

修电脑还有啥钱途

网友E:
这个机器通病CPU  你这个有可能也是C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机器通病CPU  你这个有可能也是CPU

有可能,下次回来再说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