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 z2 gk5cn6x 触发掉电

楼主(2020-11-13):
大家好,修这个新本子开机电流跳到0.3左右掉电,我看到了一个一样现象的,应该是通病的吧, io芯片 it8528E,EC主供电正常,LRST正常,lid正常。待机有桥供电1.8V,桥主供电1.0V,待机3.3V,待机5V 均为正常的,按下开机键ec拉低pwrbtn#,rsmrst3.3V正常,3/5v后继电压由EC控制,后继电压正常出,示波器测量32.768晶振示波器看正常,但是没有反馈回slp-s4,slp-s3信号,换了3个桥了同一现象,桥已排除,有大师可否告知一下,有偿指导搞好100米米,可加微信:18723977039

网友A:
查桥的待机条件

网友B:
查过南桥的复位信号吗?

网友C:
0.3 我个人觉得要考虑CPU 。掉电主要查 后级短路 或者是缺少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桥的待机条件

没图纸  啊   感觉不好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0.3 我个人觉得要考虑CPU 。掉电主要查 后级短路 或者是缺少电压

都说S3 S4  都没出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过南桥的复位信号吗?

????没到哪一步的吧

网友:
从vccrtc,按6.7代标压时序一步一步查吧

网友:
ec排除了吗?

网友:
ec排除了 的

网友:
bios排除过没,内存供电·出来了没,能否断开cpu主供电看下是否上电掉电

网友:
二级转换电压出来了没

网友:
掉电的从后面往前面修 就对了

网友:
找到问题了吗 我也一台 S3 S4电压拉低了 正常待机就应该3。3v

网友:
所有主供电缺哪些?三五V二级电压出来没有?刷BIOS等都要排查

网友:
没图纸  啊   感觉不好查

网友:
24晶振工作吗

网友D:
同样故障。我换了南桥也一样的 最后修好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同样故障。我换了南桥也一样的 最后修好了吗

我也是同样的故障,我的是CPU没有电压

网友(2020-12-19):
我也要试试

网友:
遇到一台一样故障的,楼主修好了吗?

网友:
期待维修结果。。

网友:
刚刚也遇上了这个问题。 加电0.3A就掉电。 南桥是SR40B。 看来这个板子都是这个毛病啊。 那位大神修好了的?

网友E(2021-02-14):
我也是同样的问题,不过我更悲催,原故障只是背光狂闪亮度不能调节,拆机换了个背光供电保险,装机就这个屌样了,气死我了,开机灯闪一下,电流0.38 掉电。

网友:
搞定了么 楼主

网友F:
应该是搞好的  但是不清楚搞的啥了

网友(2021-03-20):
引用 网友F:
应该是搞好的  但是不清楚搞的啥了

最后是哪儿的问题 ?你点印象都没得啊?

网友G:
楼主最后搞好了没有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最后搞好了没有呢?

这个鸡这个故障就是南桥问题     换了n台了     因为志合的板没有南桥可以触发的      这个故障就相当于南桥没有触发    导致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:
前几天也遇见了GK5CN6X,触发到0.3掉电,拆除南桥能触发到0.3左右,换了个南桥,结果触发到0.8电流就不动了,刷了bios一样,头都大了,搞不好,桥都亏了

网友(2021-06-08):
换完桥BIOS也得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也是同样的问题,不过我更悲催,原故障只是背光狂闪亮度不能调节,拆机换了个背光供电保险,装机就这个 ...

你这个问题修好了吗?我也遇到键盘不能用,拆开装上去就开机0.35掉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也是同样的问题,不过我更悲催,原故障只是背光狂闪亮度不能调节,拆机换了个背光供电保险,装机就这个 ...

大佬 这个机器      最后修好了吗

网友:
有图纸吗?可以提供一份

网友(2021-09-23):
这个机 南桥坏的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