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550D 摔过之后 显示屏 不亮,外接显示器亮,

楼主(2020-11-13):
显卡amd的,显卡驱动报错,显卡 感单号,,可正常开机

网友:
先换个屏试试,不像你就测一下背光供电开启有没有,没有的话就找图纸跑线路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坏了

网友:
换屏测试,改集显

网友:
摔得有可能显卡掉点了

网友:
条件测了吗,先从屏接口查起,摔过的机,bga芯片可可能会掉点,以前遇到过,一个摔过的联想蓝屏,发现显卡下面掉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