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智能电视]
康佳LED32E330C使用遥控器无法开关机

楼主(2020-11-13):
      一台康佳LED32E330C液晶电视机使用原装遥控器无法开机或关机,指示灯蓝色,没有任何变化。按电视机上面的待机按键及菜单按键一切正常,先怀疑原装遥控器坏,换一个同型号遥控器问题依旧,于是拆开电视机把红外接收小板取出,开机状态下万用表测量小板上有3V电压,红外接收器是4只脚的,外侧2只脚接地,中间2只脚分别接了2个滤波电容(C6101和C6102),其中1只串了个100欧姆的电阻连到主板上面。
      电视机有5-6年了,怀疑虚焊,补焊一遍接口及红外小板上的电阻和电容,遥控器可以正常开关机了,放置个把小时左右再次开机又无法开关机了,于是把红外小板的2颗滤波电容拆掉(C6101和C6102),试机大半天没有出现问题,问题应该解决了,为了稳妥期间,放置一晚明天再多试几次,顺便拷贝了主板数据奉献给大家。

康佳LED32E330C(W25Q32)主板数据.rar

网友:
楼主威武,红外我还没有修过

网友:
收藏了 ,修电视机还没有修到过原状遥控器不能用的

网友:
红外接收头不需要数据吧。

网友(2020-12-24):
谢谢数据,我刚好用得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