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长虹(CHANGHONG)]
长虹LDTV32810U液晶电视机不通电(简单维修)

楼主(2020-11-13):
       长虹LDTV32810U液晶电视机不通电(简单维修)6到8年的机器了,这台机我第一次接手,客户说以前在别家修过。
先上电,指示灯不亮,拆机后没有发现明显损坏的地方,拆下电源板,发现电源板以前更换过,上面好友淘宝卖家的易碎贴,万用表跑了一遍电源板就只发现了保险断路了,其他整流桥、开关管正常,于是接了一个220V的灯泡在保险处上电测量有无电路,通电的一瞬间灯泡量了一下,说明没有短路,测量次级的24V、5V没有输出,可能是有些电源板在不接负载的情况下不会输出电压,于是上机接好主板开机,待机指示等正常亮起,按待机按键后电视机成功开启,接上信号源试机一天没有再烧保险。(怀疑是电源板时间长了虚焊引起的,开关管机300V滤波电容处还有次级场管全部补焊一遍)

网友A:
又学了一招,再保险那串联一个灯泡对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又学了一招,再保险那串联一个灯泡对吧

是的,在保险处串联一个220V白炽灯泡。

网友C:
串接灯泡在保险丝处,亮了不是短路吗?

网友D:
灯泡代替保险丝啊,我只用灯泡做假负载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串接灯泡在保险丝处,亮了不是短路吗?

如果通电瞬间亮一下就没有短路,一直常亮就是短路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灯泡代替保险丝啊,我只用灯泡做假负载呢

我也是跟其他师傅学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在保险处串联一个220V白炽灯泡。

串联灯泡的目的是在万用表没有检测出问题的情况下,看后面有无短路。

网友:
交流测试阻值,400V电容测试阻值,就知道可不可以上保险试试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通电瞬间亮一下就没有短路,一直常亮就是短路的。

好的,以前修开关电源用灯泡  很久不修  忘得差不多了

网友:
400V有400欧以上电阻。我就通电。啪就啪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