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80 不触发

楼主(2020-11-13):
今天接到一台联想T480的笔记本,不触发,量了公用点电压10.3V,U15的8脚有供电3V,开关按键有3.3V,U101B的G1 H1 A2都有电压,现在就是不能触发,不知是什么问题,很少修到这类机,有经验的大师指导下,谢谢

网友:
没有接适配器???公共点怎么会是10.3V

网友:
U15的8脚有3.3V电压,BIOS应该是参与触发的,刷BIOS 看看

网友A:
原理图中有没有上电时序参考?

网友:
用电池,或者原装电源测试,有探针的啊

网友:
BIOS刷了一个,也不行,为了修这个机我专门买了一个联想原装充电器,测得公用点点压为 10.3V,以图为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理图中有没有上电时序参考?

没有上电时序的

网友:
今天又跑了一下线路,发现这个机在待机时应该有3V 5V的,待机芯片为51285,查得芯片的LDO 3 5V都有,EN1 EN2都有3,3V,但输出的两个电感,5V 的电感量得0.35V,3V的电感量得1.05V,后来得知51285与51225能代换,换了一下51225,一样的现象,量得两电感后级无短路,现在哪个大师说下,这个机还怎么修?实在不行明天把这两个电压的上下管与滤波电容全部换掉看看,附上51285与51225的电路图引脚一样,是可以换的

网友:
脚位一样,不代表条件一样

网友:
查ec的条件

网友:
typec充电机器好烦

网友:
保护隔离电路还是有问题

网友:
1脚5脚有电压吗?3V5V上下管有没有保护上下管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1脚跟5脚受EC控制的开启3V5V的,6脚20脚是开启线性3V5V的

网友:
昨天搞了一天还是不出3 5V,12脚供电为10.3V,13脚为5V,3脚为3.3V,20脚6脚为3.3V。1 5脚通过电阴对地,我现在换了两个升压电容,3 5V的上下管,电感,滤波电容,故障还是一样,现在不知如何入手了,请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断开3v 5v后继呢看看电压会不会出来,还有·就是别的地方除了待机部分没有短路什么的吧

网友:
能10.3公共点应该没短,直接拉个19过去试一手看是前级还是后级问题呗

网友:
公共点电压不对呀,没有完全导通。

网友:
这款机子你这公共点没完全出来,你看下P管有个进来20V后要升压转换
好像在电源接口的下面还是左边一个P管换掉就好
还有个通病是EC跟BGA形式的那种 加焊或者换掉【带程序】!

网友:
首先公共点电压有点低,然后量3和5V电感有没有短路情况。另外告知你一下,这机器TPC接口容易坏。

网友:
这种机我修的少,问了好几个人,都说是公用点10.3V是正常的,不知如何下手了

网友:
用可调电源,看开机电流,公共点电压似乎不正常

网友:
查下BST相关电路看看

网友:
BQ25700,BQ25700A,的充电芯片,正确公共电压是10V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