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521F复印问题求助大神

楼主(2020-11-13):
求大神帮忙看下 三星4521F这是什么问题  每次复印是 冷机 第一张复印出来是正常

从第二张开始就不正常了的   而且黑的位置也不不同

网友:
三星机器很多激光器坏

网友:
打印试试,没问题的话直接换排线,这机器的扫描头排线很容易坏

网友:
排线几率大

网友:
扫描器排线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