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维修论坛

楼主(2020-11-13):
来自
我有一台三星S10
手机
找了几家维修有的说套件坏了,有的说字库坏了不能修要换主板。不知道你能修吗
手机

网友:
维修是建立在新任的基础上的 要不就自己修或换主板

网友:
有问题直接说问题,你不说没人知道是什么故障,也没法判断

网友:
开机检测,确实坏了就坏了,信自己

网友:
没有修不好好的机,就看客户愿不愿意花钱去修了

网友:
最差就结果就是换板

网友:
当面检测你都不信,从未见过面的说了你信吗?

网友(2020-12-17):
可以看下电流吗,F和n版本的,开机定2XX,上盖电流,上盖没有工作,开机定1XX----2XX放手回零,字库电流,字库没有工作,字库坏,cpu有问题也是这个电流,小电源旁边的供电芯片坏,字库也不会工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