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61M-DS2 2.0无CPU电压

楼主(2020-11-13):
这片H61n已是经过多两次返修,开机触发后一秒断电,然后反复不断自动开机断电,量各电压发现CPU无电压,还有VCCSA 也没有,只找到2.01的电路图,追查到LM324电压比较器,由9.10PIN通过电阻分压给比较器再输出到Q13G极来把VTT降压到VCCSA,量过分压电阻没事,就是电压不出,再查9PIN所接电容漏电,只有几欧,接近到地,于是换了一个电容,电压出来了,通电试机故障还是一样。证明还有问题CPU还是没电压输出,试用网上月饼哥的方法,拆去DQ19,把CPU电源ICISL95836的18PIN,不接地,如果9PIN,EN有开启电压,VDD双正常的话,会输出默认初始电压,通过拆管,不接CPU出了1.0几的电压,感觉电源IC正常。现在转去刷BIOS,但还是不行。去量CPUPWROK DRAMPWROK,两个电压也正常,没法了,还是上网找贴子,有的说可能桥晶振不起振,量了下PCI-E13,14又有电压,到这里就只有怀疑CPU,但U肯定是好的,量了下SVID三个上拉都是1.06VVT,到现在还是自动断电重开,每次量电压也只有一秒,又有怀疑IO输入电压检测不对,量了IT8728F127.126,及124也正常,搞到这里差点放弃了,因为已经搞了很久,最后只有出动视波器,波形图在贴子里找吧,我也是参考了一下对比过,除了ALERT#没有,可能比较难抓,SCLK,SDA 还是抓到的,但是波形有了还是没出电压,为什么,难道是电源IC问题,于是装上U,重拆DQ19。再量电压,只有0.1V,带不起负载。而且不装U时,1.0V只有0.1秒,而实际电源开机有1秒时间。现在更换电源IC是为一选择,事实就是那个IC更换了就OK了,但不排除加焊也会好

网友:
继续加油,再拍几张图片就更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