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7plus 声音三无 加电漏电80毫安 vddmain阻值40

楼主(2020-11-13):
vdd main短路阻值只有30-40。 但是加电漏电不大短,只有80毫安漏电。 整个板子摸着也不烫。 还能开机  声音三无

网友:
好利害的样子,以后多来看手机

网友:
是不是多看手机贴子,就会修手机了

网友:
遇到过,u2坏了引起声音,震动三无,指纹键不能用。

网友:
只有慢慢检查吧?这个也应该不会有现成的答案

网友:
摄像仪摔就坏,音频IC

网友A:
既然声音三无,可以先修复声音后 在看看漏电不  7p音频通病

网友:
热成像一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既然声音三无,可以先修复声音后 在看看漏电不  7p音频通病

i2s 有一条50多。 正常500。  芯片已拆下一样 cpu问题 放弃了

网友:
CPU问题只能放弃了,这种完全没有办法.

网友B:
i2s总线是负责大小音频数据和控制怎么可能拉低主供?这个放弃有点草率,i2s ap to codec上的电阻你都不查吗?空焊完全符合特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2s总线是负责大小音频数据和控制怎么可能拉低主供?这个放弃有点草率,i2s ap to codec上的电阻你都不查吗 ...

正解。草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2s总线是负责大小音频数据和控制怎么可能拉低主供?这个放弃有点草率,i2s ap to codec上的电阻你都不查吗?空焊完全符合特征了

大哥能讲解下空焊的特征吗。我是入门维修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