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mate10没有超级快充故障维修

楼主(2020-11-14):
  【故障机型】:华为mate10

【故障现象】:

  机器为正常使用,插快充有稳定的0.6a电流,不显示快充标志。

【故障分析】:

  能充电说明充电电路是好的,并且5V也一定送到了快充芯片,而且快充芯片应该也是好的,否则充电不会有稳定电流。

【维修过程】:

  首先找到快充芯片加焊。

  重做不行更换。

  故障依旧。

  检查快充ic总线通向usb控制管,总线阻值电压都有。

  USB控制管有三路输出供电,VBST_5V测不到,但是拿来一个好板测量有5V。

  他是由这个U2505稳压管发来的,我们尝试短接其输入输出。

  短接后,VBST_5V通路上有了主供电3.8V电压,开机测试故障依旧,说明这个5V电压不能用低电压代替,于是更换U2505,VBST_5V通路恢复5V电压。

【维修结果】:

  开机测试,完美亮机,到此,维修结束。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修这个故障用了多少时间,看上去很顺利的样子,一会就好了吗

网友:
这种故障脑壳疼!

网友:
材料那凑手吗?都通用吗?

网友:
请教手机充电0.39不开机,充电到主板有5v主供电有,开机无电压跳动,开关也有1.8

网友:
没修过手机,像修这种问题,楼主收多少钱呢?

网友:
我是来混经验的,路过的帖子都回复点赞

网友:
得有原理图和位置图才好修的

网友:
真实的维修过程,干了不行只能慢慢查条件

网友:
邓工还是那么犀利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没有明白怎么关联到usb芯片的

网友:
感谢分享 ,很好的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