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奇葩,神舟z7m可以正常使用,但有报警声。。(已解决)

楼主(2020-11-14):
太奇怪了。。。喇叭声音静音之后,就没了。
正常使用不会关机。

换风扇好了~~~

网友:
几声报警

网友A:
检查风扇问题,可能转的不够快

网友:
首先排除系统问题,其次排除所有外设问题,最后确定主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检查风扇问题,可能转的不够快

还真被你说中了,真有一个风扇转的不够快~~~~我换了试一下!

网友:
键盘粘连,脱开外部所以设备再看,重做系统官方驱动,有的是自激啸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