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屏经济的刷机方法

楼主(2020-11-14):
之前手上有一个液晶显示器一直重启,大家建议先刷机试试。查了很多网页介绍方法的很少。有些是通过VGA线和专用板卡刷机的。后来有高人指点换BIOS芯片。于是在淘宝和拼多多找到10元20元的编程器。可以刷24,25芯片。买来后把芯片按管脚指示顺序焊上连上软件很容易就成功了。一些心得分享给需要的朋友。
1:连线可能受电路影响,还是线的影响有时候不能成功
2:焊接芯片最好使用刀型焊头一般2下搞定
3:相同容量的BIOS可以互换不必纠结一定同样型号
4:bios软件买的时候一定要对上机器对的型号,电源板编号,驱动板编号,屏号,有时候还用到机器序列号。这样买来的软件才对
5:焊接没把握的时候可以吧BIOS周围上硅胶干了再焊以免不小心带走元件。
6:刷机一次成功率高得方法,连上编程器,软件显示连上,检测后会显示芯片型号。没有可能没焊好,检查管脚。有误漏焊短路。正确显示芯片型号后
可以先读出。新的没数据。旧的有数据。有数据时擦除。显示擦除成功再读没数据了就表示擦除成功。然后打开要刷的软件。按自动刷机。会自动刷机并完成校验。
7:刷机失败校验失败先检查焊接,实在不行估计是芯片坏了

附件分享刷机软件供大家参考

MinproI V1.1.3.zip

XTW100高速24 25编程器.zip

网友:
USB定义脚位刷?可以吗

网友:
我也是XTW100+刀头,有时候两把一起干

网友:
USB定义脚位刷?可以吗  没试过

网友:
CH341A土豪金,CH775G(minipro I),xtw100都不错,经济划算。

网友:
我一直使用自制的差不多10年了的CH341A编程器直接在线用夹具读取,方便实用。

网友:
廉价的编程器

网友(2021-02-14):
原创不易,请大家阅读后回复感谢

网友(2021-05-27):
可以使用RT809F  哦哦哦

网友:
可以使用RT809F,不用拆机焊接,接VGA线刷写,更方便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