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H81 DS2 1.0不显示求助

楼主(2020-11-14):
如题, 主板A13A14时钟时有时没有,PCI-E A11脚3.3V没有
测试内存 1.5V  3。3V正常,时钟0.7正常

内存换过新的也是一样。没头绪了,

只要PCI-EA11有3.3V就可以亮机3,但是他就是有时有有时没有

最后这样搞定了。

网友A:
跑电路查下3.3V从哪来的了。。时钟没了3.3V也跟着没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跑电路查下3.3V从哪来的了。。时钟没了3.3V也跟着没了吗?

是啊,要嘛2个同时有,要嘛都没有

网友B:
没有时钟信号的时候往上查查,我小白,平时都靠桌面上的时序图查,哈哈,看看cpu vcore 供电好信号vrmpwrgd是否发出来,我记得这个信号给桥后,桥就开始驱动时钟发出时钟信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时钟信号的时候往上查查,我小白,平时都靠桌面上的时序图查,哈哈,看看cpu vcore 供电好信号vrmpwrgd是否发出来,我记得这个信号给桥后,桥就开始驱动时钟发出时钟信号了

正解,可能是南桥没有收到这个信号,然后南桥没有发出平台复位。自然就没有pcie上的复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