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戴尔显示器颜色失真,百思不得其解,求助

楼主(2020-11-14):
一戴尔显示器颜色失真,百思不得其解,求助
   一戴尔显示器,显示Windows桌面 单色时颜色正常,有图片的桌面时 发红,显示视频时颜色失真,显示图片时颜色也失真,拔掉信号线时,显示器自带图案显示正常,求解 是驱动板 还是逻辑板的问题(灯管老化应该排除吧,因为单色显示颜色正常)

网友:
屏线接口清洗看看

网友A:
擦擦屏线或者换屏线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擦擦屏线或者换屏线试试

多谢回复,屏线擦拭无果!!!!!只是想不通,为何单色的画面正常,只是彩色的图案才花屏

网友:
换个屏线看看

网友B:
这估计要重新刷驱动板程序,跟液晶电视一个道理。,屏参不对就像鬼脸,调屏参可以解决,显示器估计不能进总线调整,最好重刷程序,或者换驱动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估计要重新刷驱动板程序,跟液晶电视一个道理。,屏参不对就像鬼脸,调屏参可以解决,显示器估计不能进总 ...

关键这显示器,有时能正常显示,如果是屏参的问题,能时好时坏吗  ,刷程序简单,那我明天刷个程序试试看

网友:
没信号时正常    有信号时不正常    信号输入这块有问题     单不单色没关系   rgb三基色  单色好只能说那个信号正常

网友:
逻辑板的问题吧,那个什么伽玛电压问题

网友:
点下屏试试就能判断了

网友:
楼主 到底是什么问题 修好了没?

网友:
用通用驱动板点亮试试,我有台三星换过板子还是一样的故障,估计是屏的问题了

网友C:
多谢各位师傅回复,用通用板点屏试机,故障依旧,应该是逻辑板的事了,检查发现逻辑板上有一芯片烫手,光手放上放不住烫手,但网上查不到此芯片的参数,小马家也查不到此芯片,应该就是它的问题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多谢各位师傅回复,用通用板点屏试机,故障依旧,应该是逻辑板的事了,检查发现逻辑板上有一芯片烫手,光手 ...

GAMMA校正电路坏了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GAMMA校正电路坏了!

这个芯片查不到,哪位师傅知道吗   怎么百度和小马家都查不到哟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芯片查不到,哪位师傅知道吗   怎么百度和小马家都查不到哟

型号不对!
上传高清芯片图!

正常工作时,此芯片也会发热,测量一下各级电压就能很快判断是芯片问题还是屏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型号不对!
上传高清芯片图!

061624C89   和061524C89  都试过 没这个型号

网友:
有些就是代号  没有一样的屏不好找的

网友:
清洗屏线接口看看

网友:
逻辑板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