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华硕K42JV换芯片也修不好的待机电路

楼主(2020-11-14):
         接到同行华硕K42JV笔记本故障是不开机。上可调电源待机电路0.178A,触发无反应,初步判断主板待机电路或小芯片有击穿。拆机上电,随便摸了一下,有个芯片发烫,代号CL=CK, 这就是RT8205c。测量3V 、5V线性电压,5V正常,3V只有1.8V,公共点19V正常,应该是芯片问题。没有RT8205C,用TPS51125A代换(2个芯片一般可以互换)。焊好上电,还是0.178A电流,一样的现象,芯片有点发烫,线性也是5V正常,3V变成1.7V。于是又换了一个,上电待机6MA,测电压正常了,触发,电流跳动上升,应该正常了。有试试几次的习惯,断电再插,电流又是100多MA,又和原来一样。又多试了几次,发现偶尔又有正常的情况,不正常时候都是3V线性被拉低,断开后级的隔离电阻,阻值400多正常。查了一下手册和点位图,板路设置是3V通过0欧电阻连到芯片4脚从而设定芯片的频率。手册里4种连接设定方法,分别是连接到3V或5V线性;接基准电压;接地。 主板上留有接基准电压的焊盘,接通后电压时出时不出,跳动。飞线试接一下5V线性,点位图上的PJP8100飞到PR8104左端如图。 这次芯片输出正常,触发后电压也正常。然后又试了好几次都正常。为什么这次代换不能正常使用,我想可能是有的电路存在老化或芯片本身体质不行。记得把原3V线性连到芯片4脚的0欧电阻拆走再飞线。

网友:
楼主很细心啊

网友:
不错,分析的细致!!!果断加分!!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很快定位了问题,确实不错,学习了!

网友:
有点位图,不错

网友:
很棒,技术好就是不一样

网友:
振荡频率提高了,

网友:
有些电路设置原来,芯片不能代换

网友:
经典飞线法

网友:
换个一模一样的,就不要飞线了吧

网友:
K42jv,和我的一样啊,我08年买的,至今工作正常,轻度办公,出差都行,还有一定的性能,i5 460m+gt335 1g显卡还是可以的

网友:
这个机子老了,修的人少了

网友:
为什么没怀疑3v线性后级短路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