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扬声器故障]
苹果6SP升级IOS14.01后铃声故障

楼主(2020-11-14):
苹果6SP升级IOS14.01后铃声故障,升级后铃声自动变为0.是什么原因。放桌上不动自己变了,一天要出几次,手动进设置打开一会又变最小,不是设置问题啊,急急急。哪位大神告诉我。在线等,是不是BUG引起的

网友A:
降级回去试试看。新版本应该不会如此弱智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降级回去试试看。新版本应该不会如此弱智吧

自动变小,静音

网友:
验证期过了,回不去了吧

支持 1 反对 0

网友B:
最新不是14.2吗  在升一次

网友C:
肯定先刷机试试撒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最新不是14.2吗  在升一次

只能试试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肯定先刷机试试撒

再升级看看。降级不行

网友:
这是14.1的通病,升级14.2后会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