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请教下各位大佬一个问题

楼主(2020-11-14):
6s装下层夹电50毫安,拆下硬盘插数据线的瞬间没有电流变化,要按开机键才会联机,这种情况正常吗?

网友:
图的顺序错了哈,应该是倒过来的

网友:
对对。楼上说的没毛病

网友A:
能联机就正常,继续,装上盖,然后看刷机报错,报错对了,就装硬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联机就正常,继续,装上盖,然后看刷机报错,报错对了,就装硬盘

嗯,谢谢老哥

网友:
插上数据线看电池座有无3.7v电压 没有说明手机不充电 更换充电ic试试

网友:
能联机就是OK的,不装上盖刷机,报错4014就是OK的,装好上盖不装硬盘,报错9就是对的.

网友:
学习了  学习了  学习了  学习了  学习了

网友:
能联机,进DFU、刷,看报错,9是吧,好来装上盖,装硬盘,进度条跑完了,激活。漂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