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海信(Hisense)]
海信海信led39k310j3d

楼主(2020-11-14):
一台海信led39k310j3d无输入信号待机蓝屏时正常,输入信号2秒后黑屏有伴音。请教如何下手维修,谢谢!!!
黑屏

网友:
超出显示范围吧,分辨率高了

网友:
也不知行不行。试试再说

网友:
应该不是分辨率高了!接的是机顶盒的AV信号。偶尔能有图像几分钟。刚开始以为是灯条问题,但无信号蓝屏时又是正常的。:kuqi:

网友:
检测到当有信号输入时,主板上的BL_AD脚电压迅速降低,当降至低于4V时背光关闭,造成黑屏有伴音。估计故障在亮度调节电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