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380 加固态

楼主(2020-11-14):
联想Z380,升级固盘+内存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只需要拧掉1颗螺钉,拿掉挡板。

摘掉原光驱和500g硬盘。

战略材料:光驱转硬盘托架
塑料的,9.5mm厚度。
我只有这一种。
这个应该用12.7mm的。

螺钉包:3颗小自攻丝,4颗硬盘螺钉。
螺丝刀一个,
光驱挡板一个,这个没啥用,扔垃圾桶。
(一会还会捡回来的

60G SDD,装到原硬盘支架上。

把原来的铁挡板取下,挪到塑料托架上。

料包里的2个自攻丝固定。

原光驱外面的挡板,撬下

和塑料的托架,不太匹配。
多余的树杈,都剪掉
这种塑料的凸起卡扣,我不知道怎么表达,
我都叫它树杈。
AB胶水,直接粘上去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这有个厚度差值,
会导致机械盘在里面乱晃。
容易出坏道。

把刚才扔掉的那个塑料挡板,又捡了回来。
放在上面,刚刚好。
把塑料挡板上面的树杈,用剪子弄掉。
掰成2半,垫在上面。

AB胶水 左右各一个,粘上去。

装上去,完美契合。
硬盘架纹丝不动:lol

加一根2G内存,完工。
客户让清灰,看着蛮干净。
就不清理了。太麻烦。
鼓风机容易把扇叶吹断:lol
当然,清灰费用照收不误

进BIOS  打开AHCI

PE下,2个硬盘都ok

刷入win10 系统。:lol

网友A:
为什么不直接使用12.7MM的光驱架子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不直接使用12.7MM的光驱架子?

有9.5和12.7两种。
改的比较多的是9.5的。
12.7的老本子用,我备 的少。
现在干脆不备了。
全用9.5的。
遇到12.7的,垫点纸就行了。
能凑合就凑合。
老是备不常用的玩意,
万贯家财也得耗光。

网友:
不错。合适就好。关键还是能来钱噻!

网友:
谢谢分享经验,继续学习

网友:
合适就好。关键还是能来钱噻!

网友B:
疑问1、60G的SSD够用吗,至少120G吧,性价比高点的240G    2、这个牌子的SSD质量能放心吗,用久了掉速怎么样。3、是不是还可以连带的换一下U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疑问1、60G的SSD够用吗,至少120G吧,性价比高点的240G    2、这个牌子的SSD质量能放心吗,用久了掉速怎么样。3、是不是还可以连带的换一下U

博瑞的固态,产地深圳某个农村

60g当系统盘,足够用啦。客户一共200元预算,只能加个固态,加个2g条。

网友:
方法可以 想办法加硬盘 只要能用 都是可以的
  我以为这么干过

网友D:
大师的玩法。 比较与众不同 另类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大师的玩法。 比较与众不同 另类

网友:
感觉在维修论坛还能刷到这种帖子也是挺意外的

网友:
能在这里听各位朋友的交流各自的维修经验,实在是太好了,感谢有这么好的交流平台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博瑞的固态,产地深圳某个农村60g当系统盘,足够用啦。客户一共200元预算,只能加个固态,加个2g条。

手工费150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博瑞的固态,产地深圳某个农村60g当系统盘,足够用啦。客户一共200元预算,只能加个固态,加个2g条。

开玩笑的,不过我觉得应该让他增加点预算,起码上个品牌的120g固态+单根4g内存

网友:
高手,没事各种捡钱

网友:
哈哈,光驱支架包装盒上面的广告词写的有意思

网友:
老本子很难鼓动用户上好的,我一般给客户 二手4G  80. 240G金士顿  320.原机硬盘加上去就另算光驱架,或者拆下来做移动硬盘买盒子,只要14年后的 基本上都能成交。也有抠门的 2代i5  原机2G  连2G都不舍得加,光想着装系统就快了

网友:
想办法加硬盘 只要能用 都是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