痛苦的sr2c4

楼主(2020-11-14):
换桥sr2c4,版号蓝天的6-71-w65r0-d02,

打值3.3v短路,侧ec旁边电容短路,拆ec,还短,测桥,短路凉凉了,拆桥上ec不短了,上电,有3.3v,无5v,看图3.3v是不受控,5v出发后才有,
订桥,发顺丰,赶上双11,等待,

到了工厂版QJGE140元+运费23,上机,不触发,各种测试,3.3有1v有5v也有,刷BIOS,还是凉凉,没办法跟卖家沟通,
由于买的是新的不保上机的,没法退,卖家说蓝天的板子要用原型号的,
前几天换过一个联想的机器换了桥刷BIOS就好了,这次不走运了。
卖家说可以给退回去要我付来回运费和10元直球费用,赶紧同意,感动呀(我换桥的机器不多所以不想留着)

接着订,这次订2个170元x2+顺丰23,结果卡卡打脸,

结果卖家给我发了一个sr2c9和一个sr2c4,
2c9就不用说肯定不行,上2c4,上去接短路,触发立刻保护待机0.01A大概    出发后0.001A,测试桥上的小电容2个短路,我想骂娘,
无良的商家,我开店5年,加上学习1年,bga很少出问题的,淘宝商家说我温度高浪费一个芯片

我真是,不知道说什么了,维修如此艰难,再定一个,不信了,麻蛋的
这次跟卖家说了蓝天的主板要发个元型号的,卖家比我还懂
这次170+8普通快递

发来一看,QJHS,我艹什么情况,我是不是在小城市里与世隔绝了,跟不上时代了?
跟卖家沟通,卖家说蓝天的要用这个,我查了下这个是QM170,我原来的是HM170,这桥我换的不多,将信将疑的上了,3.3,5v,1v都有,触发0.02,有rsmrst,

ec没有vcc 3.3vs 经查3.3vs由u21

3v转换芯片来的

开启3.3vs是由桥发出的sus#信号开启,桥并没有发出sus#3.3v

所以还是桥的问题,这个换桥之前我就分析了,BIOS也刷了好几个,其他地方
还有就是这个主板有个8脚开机芯片爱坏

就是这个芯片,P2808b
测3脚和6脚均有跳变19v和3.3v 4脚USB_CHARGE_EN这个信号挺重要也是有的3.3v
至于vccrtc  和rsmrst都正常,我还是坚信是桥的问题,可是我不敢定了,
好累,头痛,哪位老哥帮我分析一下
本来就是换桥的事很简单,这桥还贼贵,还不保上机,同行的机器,同行说跟客户收了550,让我看的搞,不挣钱也可以,搞好就行,兄弟们,我压力山大啊,我真心不想在搞下去了,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从一张好主板拆一个桥!如果能好!直接叫淘宝的 把坏桥吃了

网友:
这桥就是个坑,我换过二次,没成功,不是不触发就是小电流。没办法,市场真全新估计不好找

网友:
同款主板这个桥之前也是不触发 我买了4个 都不行 必须得原型号不能工厂版!!!!!而且换了之后可能会不出独显供电然后断电。这是个大坑

网友:
这桥就是个坑

网友:
我前几天还发了一个大家讨论贴,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60481-1-1.html
看到有的人,还在别的贴子上说这不行,那不行的,好像就他换了一个桥行了,就代表所有的都可以用一样,
这种6  7  8 代的南桥,我至少换了好几十个,在各品牌机上试出来的,的确在有些品牌笔记本上是可以用QJ开头的,换上后使用也一切正常,但有些品牌笔记本就不行,就会出现我发的那个贴子中的各种现象,,,,,

网友:
编故事还是真的啊。心累,修理太难了

网友:
i,m so sorry to hear the story that you suffring

网友:
现在淘宝买芯片,真的是一大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机是HM170 SR2C4,你换个QM170 QJHS!能好?一个是马屌,一个是狗屌........

年轻人你不讲武德,耗子尾汁!

一般是qjht

网友:
我买的都是原型号,sr2c4一个200元,我重来不管卖家说的什么全新、测试、真全新啥玩意,那都是虚的,其实治具测试过的就ok,一般没有啥问题,换了最少几十个了吧,没有你说的这种短路现象,最多是判断失误,原故障。你下风270度,上风240度,完全没有问题,但是我一般不看温度,我只看锡球,珠球化了,就停了,很少有干短路的,新款的芯片很耐操的

网友:
我一般在本本芯片张买的桥,每次都买最贵的。没失败过。
听说那些工厂版的神舟蓝天的板子不能用。

网友B:
发迅维修,我也发过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发迅维修,我也发过去

发走修没有利润了,我上面还有一家同行,我换这个桥350报价,发迅维来回运费100,芯片成本150左右,迅维不可能只收我100元利润,所以要寄修也就只能让客户自己去邮寄,我也不赚钱,省的惹事,

网友C:
蓝天的板只能用正式版的桥,不要去用·工厂板的会出现各种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蓝天的板只能用正式版的桥,不要去用·工厂板的会出现各种问题

是啊,我也知道,可是买不到好的,愁死人了

网友:
楼主后来搞定了吗

网友(2021-01-31):
如果是我,放弃算了,那么多短路看着都头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