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h61m-e奇怪现象

楼主(2020-11-14):
有块 asus h61m-e主板出现第一次开机出现 反复重启不跑码,拔电一会儿再通电开机一切又正常!无论再怎样拔电一会儿通电开机都一直正常!但关机拔电后第二天第一次开机又会出现 反复重启不跑码的现象,U和内存以及电源均代换试过!新手上路不易,请大神们指点指点!

网友A:
If I can speak chinese ,i will tell you how to repaire this problem

网友:
跑码的前提是复位和时钟正常,建议不跑码的时候测pcie槽位时钟和复位点有无3.3伏电压,如果没有就按照时序查各路供电有没有产生,尽外可以尝试刷下BIOS捡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If I can speak chinese ,i will tell you how to repaire this problem

沙滩的阳光

支持 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If I can speak chinese ,i will tell you how to repaire this problem

Friends ,welcome to China

支持 反对

网友:
换作是我的话可能会先刷个bios,不行的话加焊下南桥,哈哈,板斧砍起开

网友:
测主板条件呀  供电   时钟  复位!

网友B:
你这是二次开机,排除你的电源问题的话,先刷最新版的bios试试,如果还不行,就换电池检查电池座子有没有生锈腐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是二次开机,排除你的电源问题的话,先刷最新版的bios试试,如果还不行,就换电池检查电池座子有没有生锈腐蚀

已刷最新BIOS,故障依旧。电池电压为2.5伏,当正常开机时测量也是2.5伏,似乎主板没有对电池充电,没有发现腐蚀锈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是二次开机,排除你的电源问题的话,先刷最新版的bios试试,如果还不行,就换电池检查电池座子有没有生锈腐蚀

更换新电池也不行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If I can speak chinese ,i will tell you how to repaire this problem

You can speak English, I can translate ah!

网友:
H61的板子故障难修。

网友:
有那位大神有该板原理图分享一下?

网友B:
拿点位图或者示波器仔细测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You can speak English, I can translate ah!

to be honest, I  don't know how to repair.

网友:
io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
有完整的图纸可以分享吗?从上图看不出如何对电池充电,难道不用充电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拿点位图或者示波器仔细测啊

没示波器呀!

。按点位图测量PU16的2#  +3VSB为3.4伏,不知和这个有没关系!测PR217、PR218阻值正常。

网友:
这块板有通病,论坛好几个大神的帖子都是修的这个板,我把图搬运过来,你先排除通病问题,少走弯路

网友B:
你还是先换几个bios的版本试试,既然正常开机后能使用就应该先排除硬件故障了,不要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。我i遇到过华擎板子刷的bios版本不合适的就你这个现象,重刷几个bios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If I can speak chinese ,i will tell you how to repaire this problem

You can speak English to help her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还是先换几个bios的版本试试,既然正常开机后能使用就应该先排除硬件故障了,不要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。我i遇到过华擎板子刷的bios版本不合适的就你这个现象,重刷几个bios就好了

断断续续搞了几天,换了好几个bios和更换bios芯片,都不行,按网上所说更换IT8603也不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