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XPS 13-9360用电池报错

楼主(2020-11-14):
单用电池报错,如图
电池换过,ec换的剪板的
bios刷了好几个
实在是没思路了
有没有遇到过这故障的
或者提供点思路

网友:
无法识别主电池,系统不会给电池充电。使用不兼容的或第三方电池可能会增加着火或者爆炸的风险,在dell电脑上只能使用dell的电池,而dell电池只能从dell购买,你可以从www.dell.com 订购认证的电池。

-------翻译一下

网友:
电池用原装的试过了吗

网友:
电池放到别的机器上正常,换过电池了

网友(2021-01-31):
dell有好多型号特别挑电池哦

网友:
应该还是电池问题,我也遇到过,后面花钱买了真.原装电池就好了

网友(2021-03-26):
7250不识别电池修好过

网友:
查电池到ec的通道有没有坏,有没有波形,就是没识别到电池导致的报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