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主板联想的A78M怎么借电源线

楼主(2020-11-14):
已经接了CPU供电线和电源线。但是电源接口旁边有2个4口接口是做什么,需要接吗?前面标着是HDD-PWR,ODD-PWR。有知道的兄弟指点一下。

网友A:
搞清楚了。这是硬盘和光驱的电源。原来是客户的电源坏了。难怪不启动,还以为一定要接那2个接口呢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搞清楚了。这是硬盘和光驱的电源。原来是客户的电源坏了。难怪不启动,还以为一定要接那2个接口呢。

哈哈哈哈,刚刚想说来着,这个是硬盘和光盘转接口

网友:
这个我也不懂,想看看怎么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哈哈哈哈,刚刚想说来着,这个是硬盘和光盘转接口

谢谢啦。品牌机真的比较难维修

网友:
只接一组硬盘供电即可(HDD-PWR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