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win10系统,华硕电脑V500

楼主(2020-11-14):
win10系统,华硕电脑V5000JP触摸板驱动问题,我已经在官网下了,还是不行,用总裁驱动安全驱动也会出现驱动安装失败,在PE中,触摸板可以使用,这是哪里问题。。大神求指导

网友:
硬件问题驱动冲突,装纯净系统,其它驱动先不装。先装触摸板驱动

网友:
进设备管理器看看识别出来了么。识别出来的话先卸载在用官网的装。没识别出来的话装个原版的系统再说

网友:
联网用驱动精灵下载 反复重启一下试试

网友:
去MSDN下版本的系统,然后官网上下驱动,

网友:
下载win10 1809版本的镜像试试